楼主(2014-04-05):
第一次用三菱伺服。看了下资料。我接好了主电路。我用的是单相220V的电。然后CN1B接头的EMG和SG短接了。伺服的编码器线也接好了。但是动力线我没有接。怎么还是报警AL E6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东西我都是买的新的。

网友A:
E6是急停,虽然你的EMG和SG短接了,但有可能你没有给伺服提供24V电源,造成了报警
MR-J2S可以用外部的电源也可以用内部的电源。

楼主:
谢谢。是我的VDD和COM 没接起来的原因。谢谢了。但是还想问下。为什么我用电脑通过RS232接口连接CN3通信口连接不上呢?我连接另外一台旧的MR-J2S-200A是可以连接上的。说明线和电脑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但是伺服是新的。参数没有调过。参数NO.16是0000,NO.53是0000,

网友B:
报警e6一般都是电源出了问题,查0v.24v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