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5000的问题

楼主(2014-04-05):
最近中控中毒了,全盘杀毒后画面显示有点异常,搞了好久都搞不好,也没办法找到厂家的人弄,请大家帮帮忙。
下图是正常的时候,有实时报警画面:
杀完毒后变成下面这样了,主页面打开实时报警没有了:
点其他子工艺栏目后变成下面样子:

网友A:
中控也会中毒 什么情况

网友B:
呵呵,怎么中毒的呢?要追究根源呀,否则还会再次发生。
工厂的工业设备,中毒无非就是,USB口任意使用U盘而不严格管理,设备上位机组成局域网,网内有计算机中毒并传播,或者任意获得管理员账号随意安装其他无关软件。或者设备上位机被非法接入因特网。
一般来说,控制设备极少安装杀毒软件。楼主可以尝试利用另外的电脑主机安装程序而替换出被杀毒后显示异常的电脑。

网友C:
是不是哪个控件搞没了,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应该就可以了吧!
是Wonderware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