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我做了一台开平机(卷板的开卷和平直)的控制系统,旋转编码器安装在平直铁板的滚动轴上,该轴和被平直的铁板同步运行,到达设定的脉冲数量后,就停止,用来设定铁板的长度。试验时发现剪出的铁板长度很不稳定,分析原因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就对编码器进行了测试,编码器的标称脉冲数量是400P/R,测试结果只有385P/R。有对旋转编码器使用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并给推荐一下编码器的品牌及价位。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的编码器每周脉冲数呢?一般的编码器脉冲数还能少了几个不成?感觉怪怪的。

是不是编码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呢?或者是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呢?用一个频率计或示波器,直接测试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真的是编码器自身少脉冲数,那有点搞笑了。垃圾传感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LC里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把编码器安装在100:1的减速器上,转动减速器,使编码器旋转一整圈,在PLC仿真模式中,观看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楼主:
用减速器拖动编码器旋转时会很平滑,用PLC的高速计数指令在当前值端口观察比较直观。

网友B:
确定编码器有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速器上有刻度,确定编码器是否旋转了一整圈很简单也很直观,

网友B:
能上传照片吗?编码器与减速器连接的现场照片!或者更换下编!还有测的结果每次都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次测试的结果不完全一样,但误差不大,最多的时候差3个脉冲

网友B:
是否有存在间隙误差呢?

网友C:
人眼看到的一圈,与编码器实际的一圈是存在误差的。应该测一下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多测几组再取平均值。另外可以换个其他品牌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PLC里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把编码器安装在100:1的减速器上,转动减速器,使编码器旋转一整圈,在PLC仿真模式中,观看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再加后来的回复,你没有使用Z脉冲.
你吧Z脉冲用上再检测,如果质量检测都按你这方法,没有合格的编码器.

网友E:
1,检查机械传动与连接部分,有没有松动、打滑。(这种情况不仅有误差,而且不重复)
2,检查机械与脉冲的计算换算关系是否有误。(这种情况有误差,但重复性好)
3,现场是否有变频或不可靠开关电源,或干扰性电机,这种情况逐个关掉可疑干扰源,手动旋转是否还有误差?可资判别。
4,上述1,2问题排除,3的检查也不敢确定,那就是编码器选型不准确了,一般我不推荐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编码器,如果是编码器的问题,那很有可能是这种信号的不适用,应改为推挽式输出(最好带反相)或差分输出型编码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他如果是一圈不满就是出错,那几乎每圈都是错,那加Z相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他如果是一圈不满就是出错,那几乎每圈都是错,那加Z相也没用。
你们也用这种方法检测编码器脉冲数?
这种方法就不对,有N多因素影响准确,类似办法只适合没有Z脉冲编码器.
对于制式编码器没有理由怀疑编码器脉冲数不准确.
多从外部结构,控制(检测)方法查找原因.
如果还怀疑编码器,注意查编码器是不是发生码盘与轴发生不同步故障,
方法:快速转-停,查看Z是不是还在原位置.

网友F:
换个编码器试试有没有误差就知道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裘工您好,昨天我对编码器又试验了一下,在编码器静止状态下,用钳子的带胶皮的把柄轻轻敲击计数器的架体,没敲一次就会产生1到2个的脉冲,还有一个现象,转的快的时候误差大一点,慢的时候(震动轻)误差小。

网友B:
换个位置安装,减少传动环节。

网友G:
我看了一下你的减速机刻度是100个,编码器是400的也就是说你一个最小的刻度编码器都会是4个脉冲,你根本测不准确的,我认为14楼说的对如果有 Z脉冲利用它

网友A:
看图后,感觉编码器的安装有问题,哪个位置是不是受震动比较厉害呢?在运行时,那地方是不是有震动?如果是,把编码器的支架座安装在不受震动的地方,然后用弹性联轴器连接。试试看是不是就不会丢转了?

网友H:
1.机械间隙误差造成的.
2.震动造成的.
你看看是否可以用时间控制切刀.或者安装光电开关试试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主要判断谁的问题!那问题就解决了。
个人建议:如果测量仪器不全,就把编码器拆下后,用无弹性的物体直接实验、测量看结果怎样!

网友J:
你怎確認鐵板與滾輪的滑差

网友K:
在PLC里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把编码器安装在100:1的减速器上,转动减速器,使编码器旋转一整圈,在PLC仿真模式中,观看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裘工您好,昨天我对编码器又试验了一下,在编码器静止状态下,用钳子的带胶皮的把柄轻轻敲击计数器的架体,没敲一次就会产生1到2个的脉冲,还有一个现象,转的快的时候误差大一点,慢的时候(震动轻)误差小。
根据你的描述,我想有两种可能:
1,编码器连接有松动;
2,编码器信号与接收设备不匹配性或响应不够,编码器信号方波波形与接收端采样位置不匹配。

网友E:
对于增量型编码器计数出现不准的情况,不要太迷信Z相信号:
1,Z相信号每圈仅出现一次,它是作为圈与圈之间进位消除累计误差的,但是对于一圈内大于0度小于360度内的位置上没有即时消误差功能,例如你停止在320度,你不能指望在360度位置上的Z相能帮助到你。
2,如果是信号匹配或干扰问题,不要忘了Z相信号是一样可能被影响到的。
3,很多朋友在学习了Z相的使用及功效后,会有一段短时间的兴奋,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Z相信号的功效有限,换一个角度告诉你:增量编码器有Z相功能大约40年以上了,如果能全面有效解决增量编码器计数问题,那么也就没有最近20年绝对值编码器(包括单圈和多圈)的大量发展了。
4,如果是变频系统用Z相作为修正,反而可能因为突然的位置修正改变而带来电机抖动。

网友D:
@Q先生讲的有一定道理,只是太贬低了Z脉冲,并且绝对编码器不是因为计数原因而大量发展,是因为位置检测,当失电情况发生后,再立即知道正确位置,增量编码器是短板,绝对编码器目前是第一选择。
类似楼主怀疑编码器丢脉冲,并检测了一下,每周少15个信号,多么可怕的误差呀,细看是楼主检测方法有问题。
为什么不利用Z脉冲检测?
实际上检测编码器很简单,用的普通计数器就可以。
将Z信号接复位端,能用相位差功能最好用计数器的相位差功能---不怕轴来回动。
转动编码器的转轴,注意观察计数器的数字,在被清0前(时)是不是显示400(399),与转向有关,绝不该显示401。

Z脉冲的应用很普遍,看你会不会用。
楼主的这个编码器是不是有CW/CCW问题?没交代,有不用Z是个错误。
估计楼主没有使用相位差。

楼主的支架可能太软(回帖提示),设备是用了N年?
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又确认编码器没问题,加强支架刚度。

网友D:
“该轴和被平直的铁板同步运行,到达设定的脉冲数量后,就停止,用来设定铁板的长度。”
楼主你查看一下PLC里的数据,是不是你设定的数据,该计数器如何计数----是不是允许超设定计数,既完成裁板前还可以计数,确认没次停止时的数据是不是一样。

“还有一个现象,转的快的时候误差大一点,慢的时候(震动轻)误差小。”----是实际裁板实验吗?
个人认为还是控制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指导,特别是《@Q》和《知道一点》两位工程师全面的分析。我确实没有用Z信号,把Z信号用上,明天我再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