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大家好,为什么我用电脑通过RS232接口连接CN3通信口连接不上呢?我连接另外一台旧的MR-J2S-200A是可以连接上的。说明线和电脑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但是伺服是新的。参数没有调过。参数NO.16是0000,NO.53是0000,

网友A:
你看下伺服驱动器中那几个通讯的参数,如果是没动过,用默认的参数,不用改就可以连起来。

楼主:
参数都没有改的。东西也是新的。而且我现在参数改了。装在机器上。直接报错AL-24,怀疑驱动器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查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