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我的AUtoCAD中怎么无法添加上打印机?EXCEL中就可以添加成功,可以打印文件了。打印设置中,提示找不到打印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网络打印机吗?

楼主:
是啊我們公用一台打印機

网友B:
呵呵,当你使用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上的打印机的时候,那台打印机所连接电脑主机就一定要开启。
而且打印机所连接的电脑必须要设置共享。互联网上有很多图片教程教你如何设置。
然后你在你的电脑上必须要进行远程连接那台电脑,获得共享打印的地址。

网友C:
把网络打印机设为默认打印机试试吧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打印了呒,设置为默认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