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指示灯坏了是不是短路状态?今天试过这个问题,指示灯短路,一启动嘣的一声。

网友A:
一般的灯泡坏了是开路,半导体类的有可能坏了是短路。

网友B:
这个开路的多吧,短路的少吧,要不坏了的都要打炮啊。

网友C:
楼主 确定是指示灯引起的吗

网友D:
你说的是带降压电路的指示灯吗?

网友E:
呵呵,所以说,控制回路有时候是必须要安装保险管的,或者安装小容量的无熔丝断路器。
一般来说,如果控制箱或者控制柜启动的时候有异响,都要刨根问底,查找原因,杜绝再次发生。

网友F:
指示灯一般开路居多,短路是少之又少。具体可以量量。

网友G:
不要做短路这样的尝试啊。

网友H:
有短路的情况;
可查一下具体的原因。

网友I:
看是什么样的批示灯,有的指示灯坏了后是可以引起短路的。

网友J:
开路的多,短路的很少啊,还没有遇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修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主 确定是指示灯引起的吗
对,换个方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