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门子PLC 问题

楼主(2014-04-06):
比如我们用到的绝对地址10.1 Q0.1 PIW256 之类的最多可以编到哪里?

网友A:
这和你用的CPU型号,和你加的扩展模块有关,就是取决于你的硬件组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您了

网友B:
都是硬件地址,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地址,就需要增加设备的投资费用。
所以说,有时候,做工业自动化控制编程的时候,如果想千方百计的节省硬件投资,就必须对所有的IO点数精简,能省就省,好像多增加一个点,就多增加几十上百元人民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就想知道目前的PLC,他的CPU不是控制能力有限吗,地址太多它本身的存储空间够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所以说厂家在生产一体式PLC的时候,已经设定了所能扩展的硬件地址的最大数量,一般为256点。
但是要是一个系统需要上万个IO怎么办呢?
呵呵,厂家早就给你设计好了价格比PLC一体机更贵的模块式PLC,并且可以按照你的需求任意组织。
在大型的模块机中,比如西门子的S7-400,可以扩展几万个点以上,当然价格嘛,呵呵,是不能和一体机相比的。

网友C:
呵呵;PLC有小型、中型、大型机;
首先请计算好自己用的大致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