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点击图片可放大看。

用富士V810CD的触摸屏、FX3U的PLC。
D1000-D1003没有被别的地方占用,
如果密码输入为258456,那D1000变为0;
如果密码输入为258123,那D1000变为1,利用这种信号来切换触摸屏到解密页面。

但是,当我改变PLC中文件寄存器的数量后(不管数量变大还是变小,或者变为0),再传参数、程序和软元件存储器,
在触摸屏上输入密码后就没反应了(不会切换到解密页面了)。
这个问题闲扰我几个月了,实在搞不明白,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看具体的程序吧?不介意的话程序上传!

楼主:
D2为切换屏幕的数据寄存器。
顺便再问一下,不加M8002常闭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图片不太清楚,点击图片放大看就好了。)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D2为切换屏幕的数据寄存器。
顺便再问一下,不加M8002常闭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图片不太清楚,点击图片放大看就好了。)

这段程序的作用是什么?判断D1000的值然后切换屏幕?

读入区的地址是D0~D2?

那么这种程序的切换方法本身就用的不对啊。

使用PLC来控制屏幕需要做以下步骤:
第一步,将画面编号送入读入区的N+2中,如你这里的D2.
第二步,将读入区N+1的第14位(屏幕强制更新位)置1.

然而,在你的帖图中并没有看到相关屏幕强制更新位的置位动作。

楼主:
这段程序作用是判断D1000的值(密码输入正确的话),切换到解了密的页画,
读入地址是D0--D2,
有强制换页MOV H4000 D1,并且D2=D52的时候,MOV K0 D1,
只是删掉了这几行,这样图片就空间会小点,这样能够发到这个论坛上面来。
不过,我以前没有用强制换页的(D1),也可以的。

看来老兄你也用过这种触摸屏,并且精通,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实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段程序作用是判断D1000的值(密码输入正确的话),切换到解了密的页画,
读入地址是D0--D2,
有强制换页MOV H4000 D1,并且D2=D52的时候,MOV K0 D1,
只是删掉了这几行,这样图片就空间会小点,这样能够发到这个论坛上面来。
不过,我以前没有用强制换页的(D1),也可以的。

看来老兄你也用过这种触摸屏,并且精通,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实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不用强制换页的话,用PLC是肯定不能切换POD的画面的~~~换页的方式有很多种,甚至于不需要PLC。

至于你目前的问题,我建议你清空PLC的内存重新下载,可能是由于文件寄存器不断的刷新D1000的值所致。

目前客户那里用到的FX3G没有你说的问题,富士方面也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