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变频器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改变电压的,主要基于微电子技术和变频技术。它能够实现过载、过流和过压等保护功能。因此,变频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应用得十分广泛。那您了解变频器工作原理吗?知道变频器接线图吗?看过变频器说明书吗?如果您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为您一一介绍。

变频器的主电路由三部分构成,即整流器、平波回路和逆变器,并一般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上图是一副变频器接线图。在变频器的安装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例如变频器本身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会干扰一些设备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上加上电缆套。又或变频器或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距离动力电缆至少100mm等等。

一般来说,在购买变频器的时候都会有变频器说明书。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上您所购买的品牌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变频器说明书上面的内容相当详细,包括产品介绍、工作原理、安装调试等等。如果您认真阅读了的话,您将对变频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网友A:
帖子一般,

网友B:
深水井打水,加的压力表,接到变频器上了,压力表改变频器的信号,起什么作用,麻烦老师讲讲;我们领导,嫌压力小,让调变频器,把频率调高点,但是不会,麻烦老师说说;原来给油罐打水,频率都有48HZ,接近工频了,现在用消防水袋浇地,到处漏水,频率只有30多点,请老师讲讲。多谢了 ,老师

网友C:
开篇第一句:“变频器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改变电压的”?这话怎么理解呢?电源频率能改变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分为两种范畴的描述,一个是电源电压频率的描述,一个是电源电压值的描述。变频器改变电机供电电源电压?改变了什么呢?应该就是电机供电的频率。这样讲才够严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出水口放大了,导致电机电流增加,所以达不到额定转速,而电流却达到了电机额定电流。把消防带的漏水处堵严,让消防带的水喷射出口截面减小,电机的供电频率就能达到额定值了。

风机泵类,螺旋桨的扇叶角度一般是固定死的,所以要通过调整他们的进出口截面,使电机达到额定工作点。这是风机和泵类应用变频器调速的使用常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篇第一句:“变频器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改变电压的”?这话怎么理解呢?电源频率能改变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分为两种范畴的描述,一个是电源电压频率的描述,一个是电源电压值的描述。变频器改变电机供电电源电压?改变了什么呢?应该就是电机供电的频率。这样讲才够严谨。
K版为何要在这样的帖子中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