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急购

楼主(2014-04-06):
我这的 触摸屏型号是GP-4401ww  需要什么型号传输电缆和电脑连,和s7-300连接需要什么型号电缆
,还有内存啥型号哪有卖的,急购

网友A:
对于GP4401WW可以有多种传输方式:以太网,用CA3-USBCB-01电缆,用miniUSB电缆,用U盘,用SD卡。

和S7-300的连接电缆可自制;

不知你所说的内存卡是指什么,人机本身自带程序存储部分和后备SRAM。 至于SD卡也可以考虑网购商用SD卡。

楼主:
求求告诉我怎么自制PFXGP4401WADW和S7-300的连接电缆,在电脑做好程序下到U盘,把U盘插到屏上读出吗我是新手,有点罗嗦,拜托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买哦!
是、、

网友C:
线缆找产品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求告诉我怎么自制PFXGP4401WADW和S7-300的连接电缆,在电脑做好程序下到U盘,把U盘插到屏上读出吗我是新手,有点罗嗦,拜托了
请联系你的供应商。

网友D(2014-07-17):
普通的迷你USB就可以啊,只有有驱动就行,我们公司用的是深圳市金佳佰业科技的USB线缆,各种各样的都要,你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型号和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