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最近有个项目,用两台机器人跟踪同一条输送带,在输送带从动轮上安装一编码器进行测速,把这个编码器信号接到两台机器人板卡上,经过测试,机器人跟踪误差太大,后来发现是一个编码器脉冲信号驱动不了两台机器人的板卡,最后在输送带上再加了一个编码器,分别接入两台机器人后就解决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在一个地方安装好几个编码器也不是很方便,查了一下资料可以用一分多路的编码器脉冲分配器来解决,可是还没有找到类似合适的产品。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两个编码器装一起并排就得了,到时候一个故障,还有另一个可以替换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C:
这种编码器信号分配器,很多很多,百度一下,一大堆呢。就在去年,我就用了一个德国的原装分配器。真的很好使。我用的是一分二的。有一分三,一分四...。

关键是,这个分配器的输入信号电缆,推荐使用编码器的专用电缆。

网友D:
网上应该有的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