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想在家里的台式机安装MACS控制软件,没事的时候可以熟悉熟悉。请问哪些站点不需要安装。另外是先安装SP2的补丁还是先安装V1.1.0系统软件。谢谢。。。。。

楼主:
这两种补丁的安装方法哪一种是对的。为什么我的补丁盘中没有下图中的FM143E和SM511....

网友A(2014-06-27):
这个 ……  好像都是现状软件后打补丁的吧      就想你电脑装系统一样  系统都还没装  打什么补丁呢?

网友B(2014-11-30):
自己练的话,除了服务器其他都装,不需要补丁

网友C:
赞同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