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台达VDF-B 报CF3.7 是什么故障

网友A:
CF3.7,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请送厂家维修      个人建议把变频器输出段线拆除再试机。不报就检查电机和线,还是报警就送修。

网友B:
我知道的是台达的变频器,互感器很容易就损坏,电流检测回路检查一下吧。

网友C:
1.电流互感器损坏一个
2.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