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修一台台达VFD037E43A的变频器,上电报OC,测量模块烧坏,拆掉模块后上网买模块,原型号不好买,价钱死贵,原型号为英飞凌FP15R12NT3,代换为DP15H1200T,对应光偶换掉,通电试机,带载,使用正常。

网友A:
对应光偶换掉什么意思  应该是原本就坏了吧

网友B:
难道驱动光偶还要配套啊  应该是坏了吧  楼主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上面裂了一道缝,你们说要换吗?我没用示波器测,既然外观都坏了还用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