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修一台机,检查发现稳压管Z1击穿了,但开关管是好的
原来的稳压管z1不知道多少伏的,我换了个18V的上去

不装开关管,电路能起振,装上开关管,一上电就被击穿了

网友A:
难道是N2反馈回来电压太高

网友B:
5V回路正常吗

楼主:
测不了5V电压正不正常,一上电就烧了

网友C:
好像是电压过高了啊

网友D:
电压过高,振荡频率过高引起的吧

网友E:
应该是输出电压太高,及控制电压失调造成的。

网友F:
不擅长电子电路,等待高手?我的一个收音机3v正负电源间有一个稳压管(6v)短路了,我换了一个12V的。

网友G:
电压反馈电路有故障了,N2电压升高,VCC供电电压升高,稳压管击穿,电路停止工作,此电路的维修重点在光藕两侧!

网友H:
     电压高,击穿

楼主:
短接光藕输出侧,就不会被击穿,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I:
稳压管上有字的,可以查到稳压参数!

网友J:
输出电压过高,稳压回路的元件损坏或低效,使反馈电压幅度不足。检查方法:
a、在PC2输出端并接10k电阻,输出电压回落。说明PC2输出侧稳压电路正常,故障在PC2本身及输入侧电路;
b、在R7上并联500Ω电阻,输出电压有显著回落。说明光电耦合器PC2良好,故障为PC3低效或PC3外接电阻元件变值。反之,为PC2不良。
pc2为光耦pc3为431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是驱动光藕短路,还有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K:
换一个功率稍微大一些的稳压管,然后测量5V电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