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注释及梯形图之间的注释如何添加?

楼主(2014-04-07):
如下图中两个蓝色方框中的注释怎么添加

网友A:
左图中可以双击STEP,然后在对话框的注释一栏中输入。
Regards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梯形图之间的注释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右上角有个快捷键:软元件注释显示,点击之后双击想加注释的元件就可以输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梯形图之间的说明文字原来是注解项编辑。我是复制过来的梯形图,元件的注释复制不过来,需要集中编写。梯形图之间的注释也没显示,后来我发现这个按钮
点一下,梯形图之间的注释就都出来了。但是再点它,也隐藏不了梯形图之间的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在工程数据表的comment中集中编写注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谢谢!

网友C:
是的还可以区间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