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变频器大点的功率一拖两,产生谐波干扰
电机接地,加隔离变压器,两种方法作用是?

网友A:
必须保证的:输出电缆采用4芯线,外壳接回到变频器
可以参考的:变频器可靠接大地,使用输出电抗器,控制电源隔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