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跳检测故障

楼主(2014-04-07):
请教 “通常拆掉模块之后要把上管的E极跟模块的输出短接。否则开机就跳检测故障”此话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一体化模块的变频器上,一体化模块的上管的E极和输出是短接的,很多小功率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用的是在输出端串接毫欧级电阻的方法,来检测输出电流的,这种检测方法需要用到A7840或者7800芯片,它的输入输出端需要5V供电,一般是输出直接接开关电源输出的5V,而输入端的5V则是取自某一路上管的驱动的15V,再经过稳压电路输出5V供电,A7840芯片输入侧的接地脚(4脚)一般是接在输出端上的,所以当拆掉模块后,A7840芯片的输入侧电压就消失啦,开机肯定就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一体化模块的变频器上,一体化模块的上管的E极和输出是短接的,很多小功率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用的是在输出端串接毫欧级电阻的方法,来检测输出电流的,这种检测方法需要用到A7840或者7800芯片,它的输入输出端需要5V供电,一般是输出直接接开关电源输出的5V,而输入端的5V则是取自某一路上管的驱动的15V,再经过稳压电路输出5V供电,A7840芯片输入侧的接地脚(4脚)一般是接在输出端上的,所以当拆掉模块后,A7840芯片的输入侧电压就消失啦,开机肯定就会报警。
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之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3路都短接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两路就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是任意二路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那就要看A7840的电源是从那两路取的啦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接地问题

楼主:
说白了应该就是先取样 再与基准5V比较 再输出故障报警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F:
说的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