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如题,可以做到吗?怎么接线?

网友A:
加装大功率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如楼上说

网友C:
断货限位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D:
不能,断火限位器相当于限位开关的作用!

网友E:
应该可以,我以前没见过同时用两台电机的。

网友F:
我画了个图,参考下:

网友G:
带快慢速的电动葫芦就这么控制的,楼上给出图纸了。

网友H:
还真没听过断火限位器呢 我OUT了

网友I:
可是断火器是由机械来控制的。

网友J:
断火限位器只起限位作用,盖上有接线图的呀!

网友K:
断火限位器有这个功能吗?未曾听说。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与行程开关一样。

网友L:
6楼的图已经可以控制了

网友M:
能的,只不过通常的做法是断火限位装在接触器后面到电机的回路上,
你这种要求需要电源线先上限位再分别出来正反到相后的电源上接触器.

网友A:
在慢速电机串联电阻,但不能工作时间太长。

网友N: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断火限位器控制两台电机吧,而不是由断火限位器控制电机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断火限位器控制两台电机吧,而不是由断火限位器控制电机速度吧
是的,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O:
文化水平低,描述不出来。我们厂的5T天车,都带快慢速。断火器是起上下限位功能,慢速是主电机旁边有个小电机的,带动主齿轮,连接卷缆筒,就有慢速了。

网友P: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