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今天在网上下载了一个s7-200的例程,打开提示“无法在当前模式下打开IEC-1131项目”
我用那个的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6。
下面的下载的程序截图和打开后提示截图,请问这个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把文件传过来我试一试HL01@sina.com

网友B:
说明原先程序是用IEC61131方式编程的。

你可以在Option中设定你的编程模式为IEC61131,然后再开启项目。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谢谢大家。贴出来,希望对后面的人有用。

问题:当打开S7-200项目文件时出现“无法在当前模式下打开IEC-1131项目”提示时怎么办?

解答:当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时,其原因在于目前Step7 MicroWin处于Simatic编程模式下,没有处于IEC1131-3的编程模式下。
      解决方法很简单,打开Step7MicroWin软件,在其菜单选择工具-〉选项-〉常规,在编程模式下选择IEC1131-3,然后确定保存退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