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三菱sfc编程sfc快属性sc、se、st、r是什么意思?
添加一个步后,双击标号sfc符号输入框,其中步属性为灰色的。
我现在要创建一个步,属性为R,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sfc编程sfc快属性sc、se、st、r是什么意思?
添加一个步后,双击标号sfc符号输入框,其中步属性为灰色的。
我现在要创建一个步,属性为R,怎么做?

请阅读QCPU/QnACPU编程手册——SFC控制指令篇,手册编号:SH(NA)080041-B,可能三菱官网提供的手册会更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