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F31118 (N, A)      Encoder 1: Speed difference outside the tolerance range
F31118是脉冲编码器的常见故障,与电气干扰、机械振动等环境密不可分。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这是解决该故障的本质方法:
1.按EMC规则布线,尽可能降低干扰,比如使用屏蔽电缆并屏蔽层双端接地、编码器电缆尽可能独立于动力电缆走线、统一的工厂接地等。
2.尽可能减小机械设备振动
如果以上措施仍不能有效消除F31118,那么,
接下来,在电气上可以采取一下对策以降低速度实际值的波动。实现方法是修改参数。
方式一:p0437.6 = 1 冻结转速实际值
其工作原理,请参考以下文档:
S120 编码器信号扩展监控功能 A0651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6732

方式二:转速实际值由可调平均值决定 P4685=20
方式三:用调节硬件滤波时间的方法来抑制短时高频干扰脉冲也是可行的。
p0438 (方波信号滤波时间)输入范围0~100 μs。但P435并不是随便设的,有一些设置选项,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方式四:放大P0492
上面提到的这些参数,可以参考参考表手册或者功能图:
SINAMICS S120/S150 List Manual 2013 CN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en/49129283/0/zh

网友A:
常见故障,有必要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