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插 航插

楼主(2014-04-08):
上个星期四下午,接到北京客户报障电话,他们自己无法解决,于是马上订票飞北京,一分钟都没等就订了5点的机票去了,客户的事情无小事,全国各地只有电话来,我们都会去做售后服务的,这是信誉的问题。
晚上十点到了现场,没有人上班。但按描述的故障,我开机试机,显示无法清零,工控机无反应,检查按钮开关,开关没有问题。于是检查航空插头的连接,也没有查出问题,再打开航插外壳,怀疑虚焊。打开航插外壳后,把相对应的线轻轻一拉,线就掉了----故障就是这个问题。把线焊好后,装上去,设备运行正常,从到现场开始,到完全修复,不到半个小时。
想想也晕啊,就这么个事,跑去跑来的,机票费来回就是二千多。时间来回要二天,总费用超过三千。
分析这个问题,其实也安装的人,没有做好,航空插头的故障多为虚焊,然后再就是短路,但以虚焊最多。
在装航空插头时,焊线时一定要套热缩管,这样可以防止短路。焊线时,插头和线都要先搭锡,铬铁的温度大于380度,锡线的质量要求熔化后滴下来的锡滴是亮晶晶的,不可以象那种粉粉的感觉。把线和插头都搭好锡后,再从插头中间向外面焊线,线一定要插入插头边的孔里面,一般都是半边孔。焊牢后再套上热缩管。线的长度要尽可能的一样长,当然完全一样长是不可能的,一大把线,始终只有一根线在受力,在出故障时,先从这根受力的线开始断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处理的方法是,把航插外壳装好后,利用外壳上的压线卡把线压紧就行了。一般线径都会比压线卡要细,这种情况根本就压不紧。我处理的办法是,把剪下来的电缆外皮包住线束,包到足够大,这样再锁紧螺丝压紧,如果没有电缆外皮,就剪一些电线,拔掉线芯,多插一些胶皮在里,然后再压紧。总之,不能让焊接点受力就可以了。

网友A:
有时候东西看起来不重要,埋了很大的隐患

网友B:
安装人员不负责任,我一般都是裹PVC交代后在压紧,还没有出现因为航空插头虚焊引起的故障呢。

网友C:
呵呵客户就是上帝

网友D:
焊工技术太差

网友E:
呵呵很负责啊

网友F:
生产管理不严留下的隐患,应该加强管理。

网友G:
芯数如太多也确实难焊接。

网友H:
呵呵,感谢楼主的经验之谈,这几天刚刚在做个工程,都是要焊航空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