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编程问题

楼主(2014-04-08):
0.04得电 ,16.11为什么不得电啊

网友A:
PLC是不是没有RUN状态?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其他位置将它复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4得电 ,16.11为什么不得电啊
你的程序下载下去了没有?

网友D:
从新打开。

网友E:
这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实际上16.11已经得电了 不影响实际使用!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没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类似问题有讨论
1.与PLC实际程序不一致
2.有重复输出
3.PLC没有运行
看内存16.11是什么?不会是1
所以也不是软件本身问题.

网友G:
内存肯定赋值了或者别的给置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