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本人在校大学生即将毕业工作。对xp系统即将更新,但工业生产多数匹配的是xp系统。不知道电脑该换什么系统?请大神们指点一二。例如,西门子plc200/300系列编程软件以前都是在xp环境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高版本的。还有欧姆龙系列是否有更高版本可以匹配win7以上的。请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西门子确定有,三菱记得有,欧姆龙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在校大学生即将毕业工作。对xp系统即将更新,但工业生产多数匹配的是xp系统。不知道电脑该换什么系统?请大神们指点一二。例如,西门子plc200/300系列编程软件以前都是在xp环境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高版本的。还有欧姆龙系列是否有更高版本可以匹配win7以上的。请各路大神指教。

西门子的200系列: Step7 Microwin V4 SP9 支持Win7 64位系统。
西门子的300系列: Step7 V5.5 SP3支持Win7 64位系统。
西门子的博图系列(可对S7-1200,S7-300/400,S7-1500):V13版本支持Win8系统,V13版本不再支持XP系统。

网友C:
放心这个现在没的话以后都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D:
现在都有WIN7版本的软件了,不过没链接PLC试过

网友E:
最近用XP卡卡的

网友F:
这个各个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家的商机又来了

网友G(2014-05-14):
基本上都支持win7了,但是都要装环境变量程序

网友H:
用XP的多点吧

网友I:
win7 32位的专业版

网友J:
WIN 7  64位的基本都能
实在不行就装个虚拟机

网友K:
你可以装个双系统

网友L:
我的建议,还是用XP系统,作为我们工控人,电脑里面没有多少秘密,比如可以影响国家或者军事秘密,再说XP系统目前的兼容性比其它系统都好,编程软件都支持XP,有少数支持WIN7,WIN8支持的少之又少,只能装个模拟机,模拟机里面还是要XP系统,用起来麻烦,占内存也大,所以我认为目前XP系统还是方便实用,黑客想盗就盗吧,XP系统崩溃了U盘插上,三分钟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