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现有一台动力柜,里面有3个互感器,一个三相有功电能表(互感式),另外面板上有一个电流转换开关,来测三相电流,面板上只有一个6L2电流表,三个互感器要满足有功电能表,又要实现一个电流表经电流转换开关来显示三相电流,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这要怎么接线?

网友A:
电流就串联接法

网友B:
是问一个电流表(通过转换开关)分别显示三相电流如何接法,还是问既要计量又要显示如何接线?
1楼回答的应是后一个问题。

楼主:
你们好,不是向上面朋友说的,我知道串联接的,但是现在是有一三相电能表要计量电能,面板又有一电流表经过电流转换显示A/B/C相电流,但只有三个互感器,原理上说是这样的,三个互感器出来去电能表,再从电能表并A401/B401/C401/N401出来到电流转换开关,再从转换开关出来到面板上的6L2电流表来显示各相电流,但有个问题,这样就对电能表计量产生识差,因为电流表是并在电能表上的,在面板上转动转换开关来查看电流时,这是由于电能表与电流表其中一相并联,这时此相电流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值加电能表此相的电流值之和,这样电能表的计量电能也不准确了,而电流表的值也不准确的,这日本鬼子的真奇怪。

网友C:
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所以三相电流不可以通过转换开关接一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现在没开路呀,互感器出来到电能表,电能表再并A401/B401/C401/N401四根线到电流转换开关,这样看似在转换开关处开路了,实际并没有开路,因为它已在电能表处构成回路,我只是在想,这样识差太大了,为什么还要用,并且指定这样用,有点不合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互感器3头1尾,3头接电度表电流输入,电度表电流输入尾不短接3尾和互感器1尾再接转换开关,转换开关输出接电流表,没什么不对的,转换开关有不测量的短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方法仔细想也不对的,因为当你没转动转换开关时,电流转换开关处于“0”时(即电流表读数也为0,没接通),这时候的电能表因转换开关处于断开状态,不能构成回路,电能表就不能计量电能的。你首先得清楚电流转换开关的工作原理,如果没有电能表时,它是由互感器1S1、2S1、3S1分别接到转换开关IA、IB、IC对应的点,经电流转换后所对应输出点为IA'、IB'、IC',这三个点关联在一起后引出一根线接到6L2电流表的进线端,而互感器的1S2、2S2、3S2在三只互感器上短接起来再引出来一根N401线到6L2电流表的“-”端,人为的转动电流转换开关来接通“IA”“IB”或“IC”时,这时三相的其中一相就与电流表构成回路,其它两相处于断开状态(这点也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在互感器侧会因二次侧开路,产生一个与互感器内绕组成正比的高电压,所以一般情况很少见电流用转换来测量电流值的),这样当然测得了其它中一相电流,但前提是现在还有一个三相电能表,电能表要计量电能,它是不能开路(否则计量不准确),又因转换开关不能同时接通三相电流,只能转动来一相一相的接通,电流表一个也只能测一相电流,必定有其中两相处于开路,

网友B:
嗯,可了解一下电流转换开关的原理,对照实际电路理解;
由于引出了导线用于电流指示,可能存在一定的计量误差。

网友E:
这样不能接吧,还是常规点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啊,你应该先看看电流转换开关的原理。转换开关打到什么位置都不会开路的,只有被测那相不在开关上短接,输出到电流表上。

网友F:
电流互感不允许开路来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不能开路的,开路后将产生一个与匝数比成正比的高电压。但现在没开路,

网友G:
       很好的接线方法   表头电流小误差不大     没有多少电流所以没有多少电压  转换开关可以承受

网友H:
上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