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4-08):
请教下这么多脚IN 和OUT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双击进入看程序。

网友B:
呵呵 第一个不是只有两个脚么!!!!!!!!!!!!!!!!!!!!

网友C:
自己去看相应的帮助文件!F1

网友D:
fb是功能模块,in和out是模块的输入和输出。至于具体的输入输出功能可以查模块相应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