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现有一台动力柜,里面有3个互感器,一个三相有功电能表(互感式),另外面板上有一个电流转换开关,来测三相电流,面板上只有一个6L2电流表,三个互感器要满足有功电能表,又要实现一个电流表经电流转换开关来显示三相电流,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这要怎么接线?

网友A:
话说我没有见过电流转换开关。但三相电度表和电流表是可以串联的。应该是电流转换开关在一组转换入电流表的同时另外两组是短接状态的。这样才可以测电流的同时也计量,也才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B:
先把互感器的二次线的一个端子用线全连起来并接地与电能表的135孔用线短接串入转换开关,电流表分别回到三个互感器的另一个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C:
没这样玩过!

网友D:
小意思的接线
互感器的K端分别进电度表1,4,7,L端并一起,电度表的出线3,6,9加上互感器的L端并线分别接到电流转换开关的四根进线上,电流互感器的出线接一个电流表就行了。

楼主:
你们好,不是向上面朋友说的,我知道串联接的,但是现在是有一三相电能表要计量电能,面板又有一电流表经过电流转换显示A/B/C相电流,但只有三个互感器,原理上说是这样的,三个互感器出来去电能表,再从电能表并A401/B401/C401/N401出来到电流转换开关,再从转换开关出来到面板上的6L2电流表来显示各相电流,但有个问题,这样就对电能表计量产生识差,因为电流表是并在电能表上的,在面板上转动转换开关来查看电流时,这是由于电能表与电流表其中一相并联,这时此相电流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值加电能表此相的电流值之和,这样电能表的计量电能也不准确了,而电流表的值也不准确的,这日本鬼子的真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有问题的,不转动转换开关时是没问题,当你在转动转换开关测量三相电流的任意一相时,此相电流值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值加上电能表上此相的电流值,这样一来不就有识差了吗,如果两者阻值一样,这样测出来电流不就只有一半吗?这应该是不合理的。

网友E:
没有见过这样的接法。

网友F:
日本人也有SB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有问题的,不转动转换开关时是没问题,当你在转动转换开关测量三相电流的任意一相时,此相电流值等于电流表的电流值加上电能表上此相的电流值,这样一来不就有识差了吗,如果两者阻值一样,这样测出来电流不就只有一半吗?这应该是不合理的。

刚特意去量了下转换开关
这种接法是串联电路,串联电路的电流是相等的

以德力西电流转换开关为例,进线为R,S,T,出线为A1,A2,其中当在0位时,R,S,T全部与A2接通,这样相当于电流表没有接入回路,当在R位时,R,A1阻值为0,R,A2阻值无穷大,S,A2、T,A2阻值为0,相对应转到S位,T位时对应端子阻值有变化。所以依那样的接法是正确的,属于串联接入。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是日本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你了,我的电流转换开关还没到,到了量下就知道了,只要电流表转到“0”位置时,转换开关上的三根电流进线与互感器负线相通就没问题的,还有就是要在测IA电流时,电流转换开关上其它两相与互感器负线相通,而IA线经过电流表后再与互感器负线相通,这样才会没什么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