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求助各位老师:

车间里有台补偿容量600Kvar,额定电流780A,380V的无功静态补偿柜。

在正常补偿后,无功柜上的的电流表显示有600A的补偿电流,功率因数为0.97;同时主线上的电流表指示由未补尝前的1300A下降为

补偿后的900A。

现在的状态是:补偿后无功柜上的电流表显示有600A的补偿电流,功率因数0.97;但是主线上的电流并没有相应下降,电流表仍然

指示为1300A。求助各位热心的老师,这种故障是怎样形成的,怎么排除??请您赐教。

注:电压和以前相同,负荷和以前也相同,电流表亦没损坏。

网友A:
你查一下可能是车间负荷增加了,补偿柜应该正常如果不投补偿柜负荷电流会更大的。

网友B:
楼上的提示有道理。楼主可以尝试一下,去掉补偿柜,看看电流是否更加增加了?以确定补偿下口是否有负荷增加?

网友C:
看你进线总柜上的功率表,有功负荷是多少MW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