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本人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寻找一种设备,该设备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控制端口可以是串口、PCI总线、以太网接口、USB接口,该设备可受控的输出多路110V的电压信号,也可以采集外部输出给它的多路110V电压信号,要求设备是稳定可靠的成熟产品,输入输出通道尽量多(60~100个),最好是模块式结构或者是机箱结构的,价格不要过于昂贵(10000元以内),看哪位大侠知道相关信息,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呵呵,模拟量的电压很少有如此之高的电压信号,如果使用市面上通用的模拟量信号采集输出模块,就必须对高压信号进行处理。而且还是对模拟量信号通道要求超多的数量。
估计只有定做了,但是少量定做的费用估计不会很低,如果是量大的话,比如说数量成千上万,可以降低相应的费用。

网友B:
110VDC输入输出模块,
输入模块8路,110V@4mA 源型 允许最大连续电压150VDC。
输出模块分250mA@110VDC 2A@110VDC 44VA@110VDC(干节点)三种
均可以采用232/485通信,Modbus RTU/Profibus协议。
是安全工业领域的成熟应用,单模块价格500以内。
有兴趣可联系 18149760762冯 或 QQ9356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