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有一台生产设备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主轴双速电机型号为 YD123M—4/2,电机铭
牌标注为电机运行控制电路要求主轴电机必须
在油泵电机启动后才可以启动,并具有双速启动双速运行、正反转运行,高速启动时先低速运行一
定时间(3——5 秒)后自动切换至高速运行,同时具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欠压保护等功能;主
轴电机要求设有单独停机功能。设计该控制电路。

网友A:
两个接触器加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就办了,很简单呀

网友B:
这个不是一两个接触器能隔绝的!

网友C:
用PLC吧  用LOGO吧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