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08):
我在现场看到CPU模块上的DP,MPI通讯接口,我发现通讯接口上有时候打到ON位置,有的打到OFF位置,这个具体怎么确定呀?{顺便问一下就是通过frofibus与下面的子站通讯是不是直接用一根通讯线就行了(难道不需要有两根吗比如说来回两个方向什么的)}

网友A:
终端的打到ON位置,就是看DP头只有1根线的不是过路的,其余的打到OFF位置。frofibus与下面的子站通讯是直接用一根通讯线就行了,靠地址区分它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按照您说的我根据现场对照了一下果然是这样,非常感谢你

网友B:
frofibus与下面的子站通讯是不是直接用一根通讯线就行了(难道不需要有两根吗比如说来回两个方向什么的)}
那一根线是两芯线,还是有接收、发送之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对于主站(比如cpu上的DP),通讯接口上要是有两根通讯线(开关肯定打到OFF位置),是不是说明它有两路(连接下面的子站:比如说一路连接1,2号子站,另一路连接3.4号子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对于主站(比如cpu上的DP),通讯接口上要是有两根通讯线(开关肯定打到OFF位置),是不是说明它有两路(连接下面的子站:比如说一路连接1,2号子站,另一路连接3.4号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