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PLC直连

楼主(2014-04-08):
我想用usb-ppi的线直接和plc相连,然后用VB或者C#写一段读取plc内部数据的程序,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肯定不能 PLC 实际内部也是单片机吧 不是这种方式 下载到里面的吧 有的单片机 也是不能反复读取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是用这个把电脑编写的plc程序下载到plc中,只是想在电脑上写个交互的界面,跟plc通讯,这个一般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PPI 只是用来下载和上传PLC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usb-ppi的线直接和plc相连,然后用VB或者C#写一段读取plc内部数据的程序,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1、PC使用C#,VC.NET或者是VB.NET通过PPI协议与PLC通讯,你可以参考《Visual Studio串口通信与测控应用编程实践》一书,其附带光盘内有PPI协议内容。
2、使用USB转PPI电缆,要看情况,如果只是虚拟串口的PPI电缆,那么编程方式如同1书中的介绍,如果是真正的USB口,那么你需要查阅对应使用USB编程方面的书,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Visual Basic接口设计与工程实践》一书,里面介绍了USB通讯的方法。

网友C:
个人认为如果你的plc是200系类,还是用485好。不过机器没有串口就比较麻烦。

网友D:
想用usb-ppi的线直接和plc相连,然后用VB或者C#写一段读取plc内部数据的程序,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100%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