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步进控制器输出一个点控制变频器启动后  运行没多久控制器就会坏掉不发脉冲  怎么解决单项变频器干扰

网友A:
变频器怎么用步进去控制?
二个是同一路供电电源?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线用屏蔽的。步进控制器家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用磁环,控制器电源用滤波器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接磁环或滤波器。变频器的电机PE端子与变频器输出的PE端子有一颗10平方截面的电缆连接。

网友E:
控制器前端加电源滤波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控制器与变频器的连接加隔离且连接线用屏蔽电缆

楼主:
经过重新布线  加滤波 隔离 接地 妈呀 终于解决啦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