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我已用亚控组态王编好了程序,运行一切OK,现在想通过IE浏器打开.使用组态王自带的'WEB发布工具'发布后,在打开时,首先提示"下载文件",按要求下载后,最后网页提示"文件注册失败",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A:
我之前配置过,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说要下载文件,其他电脑上直接输入服务器的IP加端口号,如果你加密了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但试了很多次,在本机或其它电脑上用IE打开,仍是提示下载文件,文件下载完后又提示"文件注册失败",不知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