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知识

楼主(2014-04-09):
变频器的KW数与输出电流的关系

网友A:
这个,没有公式类的计算,最好是把所使用的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样本技术参数作为依据。他应该给出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参数。

网友B:
     与电压等级有关系.

网友C:
变频器电流与频率成正比,频率低,电流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