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冲床定长切割成形设备

楼主(2014-04-09):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就是线路要整理下

网友A:
冲床启动用汽缸不是很理想。装个电磁铁比较好。

网友B:
不错哦 能自己动手做最好了

网友C:
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个人觉得步进就可以

网友D:
线路有点乱 估计还在调试吧

网友E:
步进电机没问题的,不过还是伺服电机稳定一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改过用气缸的,不过安装位置不是在这里的,在机械控制器的下面,效果还蛮好的,不容易坏,节约成本

网友G:
技术很好啊

网友H:
也是技术革新啊

网友I:
电控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J:
楼主做的是步进送料机呀,电机是八六的吧,那种冲床冲剪速度不是很快,步进电机应该可把,不知道步进电机有没有加减速机,电机最高转速控制在多少,不会到500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机110的,转速很快的,等我有空发视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

网友K:
冲床一分钟 冲几下?冲压是不是由PLC 控制?

网友L:
挺好的,对楼主这个比较关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转速一般600以下,太高了没有力矩输出。楼主有没有测过最高转速?

网友M:
是用气缸代替人脚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M:
自动化的

网友M:
红色圈里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N:
回复 楼主:
太快了 扭矩小 容易丢步

网友J:
回复 网友M:
那个是脚踩连杆改为气缸传动,

网友O:
立式控制箱也是楼主你自己做的吧,电控能分享下吗?我也想改装试下.

网友J:
我认为,步进电机在产品较短的情况下,做送料机还是可以的,因为步进电机的高频瞬时响应不好,必须设置一定的加减速频率和时间,势必浪费了部分送料时间,在高速启停时容易丢步,但步进系统程序相对简单,成本比伺服低得多。最适合用在低速场合,

不知道楼主的送料机,是否有放松信号,

网友P:
这个必须顶,楼主能否发个视频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J(2014-05-18):
请问楼主,你用的步进是什么品牌的(电机和控制器),你的送料机和冲床的控制,是送料机控制冲床呢,还是冲床控制送料机,该系统安全和稳定性上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网友Q(2014-06-28):
大材小用,淘宝是大把气动送料机,1千来块钱。飞轮同步。我这边全是这种做法,全机械,保养只要上点油。
    空罐检测为什么不用电风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比气动送料机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