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制转换

楼主(2014-04-09):
上位机输入十六进制数0到65536任意数 单片机用数码管显示出其十进制数 那个高手 给个思路

网友A:
将十六进制BIN码转换成BCD码就行;简单点就用除10与取余就行;
如: BCD_5(short in_bin)
{
   byte BCD_0,BCD_1,BCD_2.BCD_3,BCD_4
   bcd_0  = in_bin/10;
   bcd_1  = (in_bin%10)/10;
   bcd_2  = (in_bin%100)/10;
   bcd_3  = (in_bin%1000)/10;
   bcd_4  = in_bin%10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十六进制BIN码转换成BCD码就行;简单点就用除10与取余就行;
如: BCD_5(short in_bin)
{
   byte BCD_0,BCD_1,BCD_2.BCD_3,BCD_4
   bcd_0  = in_bin/10;
   bcd_1  = (in_bin%10)/10;
   bcd_2  = (in_bin%100)/10;
   bcd_3  = (in_bin%1000)/10;
   bcd_4  = in_bin%10000;

}
我习惯从高位往低位算,
/10000=BCD_4,%10000=BCD_4_1
BCD_4_1/1000=BCD_3,BCD_3%1000=BCE_3_1
……
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这有点超过了我对C的学习范围  上段程序帮我解析一下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解析 十六进制数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i,flag=0,date;
uchar b1,b2,b3,b4,b5,b6;
uint dat=0,buf1,buf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数码管编码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程序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PCON=0x80;
}

void display(uint date) //显示程序
{
b1=date/10000;
b2=date%10000/1000;
b3=date%1000/100;
b4=date%100/10;
b5=date%10;

  P0=table[b1]; //1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b2]; //2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b3]; //3
  dula=1;
  dula=0;

  we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b4]; //4
  dula=1;
  dula=0;

  we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b5]; //5
  dula=1;
  dula=0;

  we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main() // 主程序
{
UART_init();

while(1)
{

for(i=0;i<20;i++)
{
display(dat);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
flag++;
if(flag==1) {buf1=SBUF;}
if(flag==2)
{
buf2=SBUF;
dat=(buf1*256+buf2);
flag=0;
}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