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RT,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是差动信号,而S7-1200接受信号应该是集电极信号。那两者还能连接吗?本人菜鸟,忘前辈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那就不能直接接,用个转换电路转换下。

网友B:
伺服电机编码器直接连接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把编码器与plc连起来,怎么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电路?能详细点么?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伺服,如果是三菱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接口电路那个章节有降到差动信号转换的。

网友C:
有差分信号转到集电极开路的芯片;

网友A:
三菱伺服驱动器手册上的转换电路:两种方式,一种是加转换芯片,一种是用高速光耦

网友D:
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上?  那你伺服驱动器上编码器反馈线怎么接?

我们一般是从驱动器编码器输出接口取信号.

网友E:
第一次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