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三菱FX1N
信捷th765
施耐德 ATV12H037M2
现在手头有的就是这些 想试试用屏来远程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以前一直没在意这些 现在单位的某人问我这个会不会那个会不会我当然说不会啦 所以现在来请教大家咯
首先我想知道要实现通信控制什么的 最先要了解的是什么 做起来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或者我现在的知识面有没有必要学习这一步 我觉得有点难度
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触摸屏写数据到PLC,然后PLC控制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可以用两种方式,通讯或是模拟量。

网友B:
可以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通讯的,不过有点麻烦。没有触摸屏和PLC通讯方便……

网友C:
呵呵;想方便的话PLC上加个D/A模块或FX1N-1DA-BD板;
想省钱,PLC上加个FX1N-485BD,这个就要看你对通讯方面的编程水平了;

网友D:
    屏是否支持脚本?如有,则可能用屏控制变频器.省事方便的话,用ZCMY斑竹的方法

网友E:
端子或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是比较简单的
通讯需要一定的功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看起来我还是要去弄个教程来学了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单位的就是屏连接变频器 这种屏有两个接口 一个接PLC一个接变频器 至于怎么弄的这我就是来的目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单位的就是屏连接变频器 这种屏有两个接口 一个接PLC一个接变频器
请问这是通讯控制的么 我在通讯这一块还没开始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单位的就是屏连接变频器 这种屏有两个接口 一个接PLC一个接变频器
不知是不是兄台说的脚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 端子控制是指多段速么
    模拟量的话怎么做啊  我还没开始学这一块的东西呢

网友F:
没搞过估计一时半会搞不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的就是屏连接变频器 这种屏有两个接口 一个接PLC一个接变频器
不知是不是兄台说的脚本呢
   是的

网友E:
好 端子控制是指多段速么
   模拟量的话怎么做啊  我还没开始学这一块的东西呢
基础的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