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9):
Pointer指针数据区的表示有
B#16#81 代表的是 I  输入区
B#16#82                 Q 输出区
B#16#83                 M 标志位
B#16#84                 DB 数据块..... 学到指针数据类型指针这块非常困惑,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接下来这段程序,是这样的
L   0     // 初始化临时变量#ADD_TEMP
T  #ADD_TEMP
L  P##In_Data  //指向存储地址指针P#M100.0的首地址,并装载到地址寄存器AR1中
LAR1
L  0                     //判断OB1中赋值的地址指针是否为数据块(参考Pointer的数据格式)
L  W[AR1, P#0.0]
==I
...
...

这里我就看不懂了,怎么判定是否为数据块呢?
B#16#84 DB 数据块与
                           L  0
                           L  W[AR1, P#0.0]   有啥联系 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1.Pointer指针是一个48位地址空间的区域,其中第三个字节表示数据区,如果里面的值为16进制的81则代表该寻址区域为I区,以此类推。
2.Pointer指针的第0个字表示是否为DB,如果为0则表示不是对DB进行寻址,如果不是0则代表对DB寻址。
3.你的程序就是用0和Pointer的第0个字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为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总算看懂了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ointer指针是一个48位地址空间的区域,其中第三个字节表示数据区,如果里面的值为16进制的81则代表该寻址区域为I区,以此类推。
2.Pointer指针的第0个字表示是否为DB,如果为0则表示不是对DB进行寻址,如果不是0则代表对DB寻址。
3.你的程序就是用0和Pointer的第0个字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为DB
这边48位,累加器不是32位的吗,他们怎么分配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ointer指针是一个48位地址空间的区域,其中第三个字节表示数据区,如果里面的值为16进制的81则代表该寻址区域为I区,以此类推。
2.Pointer指针的第0个字表示是否为DB,如果为0则表示不是对DB进行寻址,如果不是0则代表对DB寻址。
3.你的程序就是用0和Pointer的第0个字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为DB
这边48位,累加器不是32位的吗,他们怎么分配的啊
这个48位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存过32位的累加器。它是存在一个叫V的存储区,累加器只是装载了一个32位指向V区的指针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ointer指针是一个48位地址空间的区域,其中第三个字节表示数据区,如果里面的值为16进制的81则代表该寻址区域为I区,以此类推。
2.Pointer指针的第0个字表示是否为DB,如果为0则表示不是对DB进行寻址,如果不是0则代表对DB寻址。
3.你的程序就是用0和Pointer的第0个字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为DB
这边48位,累加器不是32位的吗,他们怎么分配的啊
这个48位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存过32位的累加器。它是存在一个叫V的存储区,累加器只是装载了一个32位指向V区的指针而已。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