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plc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时候:
1.EN使能,用CALL调用子程序,直到子程序执行完,我的问题,什么时候才知道子程序执行完了,我该停止调用子程序了?EN端可以用上升沿吗? CALL 可以用上升沿吗?
2、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我想立即停止该怎么实现,步进指令编写时跳转怎么实现?
3、在子程序中怎么给局部变量赋值,怎么把局部变量返回到主程序中?
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从你问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思路是沿用的单片机程序的思路。
而PLC的编程和单片机有很大不同,PLC内部有系统软件,执行用户程序时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扫描执行的。
总体来说比单片机程序要简单。
你问的具体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找本S7-200的系统手册看看,从里面能找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