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项目,是CCD自动检测系统。有PLC FX1N-24MT  还有工业相机整套,不知道CCD检测出后,怎么让PLC得到数字信号、请大师告诉一下,这方面知识。在网上也没有这方面控制的知识,万分感激

网友A:
通讯、模拟量、I/O控制。

网友B:
一般CCD部分是独立出来做的,除了相机肯定有个类似驱动器之类的东西,或是将相机连在电脑上,在电脑上插或连接一个I/O卡,PLC给触发信号给I/O卡或驱动器来拍相片做处理,处理完成后I/O卡或驱动器给OK、NG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人细心解答,很受教

网友C:
2楼的讲解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