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求助:将PLC梯形图导出为Word文档,Word文档哦

网友A:
打印屏幕,粘到word中

网友B:
1、打开一个word文档;
2、启动编程软件;
3、找到相应的梯形图;
4、按下键盘上面的“print screen”键;
5、在word文档界面内点鼠标右键,点“粘贴”;
6、可以在文档里进行图片修改或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可是复制的是全屏幕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在系统自带的画图里粘贴,再选定剪切,最后重新粘贴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复制的

网友E(2015-05-26):
回复 网友D:
哈哈,这个方法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