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请教各位大侠,车间有一台三菱变频器,运行模式为外部操作。变频器一上电,电机就开始运转,按一下rst复位键停止,屏幕显示p5,要重新运转的话,又必须断电重开,如果我想通过run来控制开始,旋钮来调节的话,该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这个LZ看下说明书,上面都有的。

网友B:
那就调为自控模式

网友C:
自控模式  频率来源选择面板旋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回去设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回去设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