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线路损耗计算

楼主(2014-04-10):
我公司有一路低压铝排2*100MM*10MM,130M长,实测起端电压410V,尾端电压370V,线路电流2200A,功率因数0.78,请问以上数据间怎么联系计算。

网友A:
根据首末端的压降,计算铝排的等值阻抗,算损耗啊

网友B:
线路损耗,不知可否根据电流和线路压降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0.028*130/2000=0.0018
ΔU=2*2200*0.0018=8V
但实际有40V

网友C:
   410-370=40    40*2200=8800    8.8kw   线路损耗

网友C:
没有给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