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永宏B1-20M PLC,输出接12V,可以吗? 12V和24V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输出可以接12V  这个12V电源 你需要从外面取  继是器输出的只是通过它的触点 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B:
呵呵;请把你的型号先补充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整型号:B1-20MR2-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看型号是继电器型的,负载交直流都可以;

网友C:
是继电器型就好办了

网友D(2014-06-06):
交流,20 I/O 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