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遇到一台AB1336变频器报F19故障,查看说明书说是预充电路故障,测量母线电压为0,该变频器整流部分是用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为单独的一块板,不知到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控硅好的话 换块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没有新板子,量了一下到预充电路板的CPU管脚没有触发信号,不知到是主板CPU没有信号过来还是预充电路板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