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的摆料机,高手能否支招?谢谢!

楼主(2014-04-10):
如图所有的一个两轴的摆料机,无Z轴,气缸代替
感应到物料到位后,抓取物料按下图的顺序放置,即X轴定位十次后,Y轴位移1次, 这样的定位方式,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合理?PLC使用的是三菱3U/3G的,望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高手都去哪儿啦?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两轴联动,一般的PLC加步进应该就能实现,当然3U/3G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B:
x方向设定的次数达到后加一,运行一个y方向,然后x方向减数反走,摆满后再y向走,如此走完,数据寄存器保存当前位置,这时就算是停电了,再重启也会接着运行。不过说起来是简单,但编程还是要功夫才行

网友C:
这个怎么跟我近期准备做的那么像啊!我要做三轴的伺服控制!就是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弄才能让设备快速准确运行?用国产的系统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wushulin版主,不知用哪种定位指令较好呢?绝对位置 还是相对位置呢?

网友B:
轴类控制肯定用绝对位置控制了。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类控制肯定用绝对位置控制了。
谢谢版主给予宝贵的意见!

网友D(2015-01-30):
用轴卡控制吧。

网友E:
我今年刚做了这样两轴的机器。用3u 的。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