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我查了一下开关电路,发现有好多电解电容已鼓包,全部换新以后,故障依然存在,但闪烁频率已变低,接着又怀疑是震荡芯片有问题,查之,是存在问题,换之。接着再上电发现好了。但第二天又出现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傅帮忙解答,谢谢。本人新人一枚,望赐教。哦,对了,这台变频器是3.7KW的

网友A:
把开关电源的电容全部换掉,然后检测电脑版的5V 15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要查开关电源的稳压电路,如果全部正常就要查电脑版CPU的复位电路或者电压看门狗电路,

网友B:
不正常时有测量过电压吗